微型盲孔的加工方式

楼主(2015-02-25):
         公司给客户做的设备,有一个零件很让人头疼,外形是12*50*80都是mm,材质为45#。上面有五个微型盲孔,每个方孔的尺寸为0.1*0.15,深度为0.22,单位mm。孔之间的距离为10mm,公差在正0.05到0.08。

        孔是放电阻的,因为电阻规格不同,所以这个零件规格很多,每款零件一种尺寸。我这个是拿最小的一款来请教的。我现在只能想到是放电,但是方孔太小了,宽度几乎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所以没辙了,请教各位大侠给看看!

     这个零件起到的目的是把电阻固定住,然后用激光检测上面镀层厚度,有其他方式可以固定吗

网友:
塑料衬套套住电阻头可以吗?

网友(点评):
这个零件起到的目的是把电阻固定住,然后用激光检测上面镀层厚度,有这种塑料衬套卖吗

网友:
好小好细,期待准确回答

网友:
大侠,这件做多少?

网友:
楼主应该把电阻尺寸图发出来,非得盯着这个夹具?
电阻测量方式,如何安放?看图公差也不高!只是孔小!

可以设计成魔方一样,拼接出一个0.15*0.1*0.22的型腔,做过磨床的人就知道!结构比较复杂!成本高些!
有偿的话,我可以给你设计出来!

网友(点评):
这个才是正解,不要非要局限去怎么一次加工出来,话说拼接对表面加工精度要求高一些 但总比你一次加工出来强

网友:
点火花穿吧,多了外协出去

网友(点评):
放外协了,外协没辙,有上论坛问了O(∩_∩)O哈哈~

网友:
加工这么小的孔?我们社区里搞过的人不多,期待高手ing

网友A:
分成3个件加工后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成3个件加工后组合。

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打算先去实验,两手准备

网友:
拼接行不

网友:
镶嵌从来不是好办法,呵呵

网友:
做成镶块的,小孔做成通孔的,然后童装与镶块配合来控制深度,做成盲孔形式

网友:
个人愚见啊,能不能用整体式扁钻,它的加工直径范围为0.03mm-0.5mm进行加工,具体的钻头你查找下标准。
这样在直角边会形成过度圆弧,不知道影不影响使用?

网友:
期待高人给个好方案,学习下

网友:
关键是长方形盲孔。还是拼接更现实点。

网友:
镶块做拼接,再嵌进去。会不会好点。。。。。

网友:
线切割如何,精度还行,不算很高,丝的话有0.02的

网友:
放电火花吧

网友:
电火花可以保证吗,期待答案。

网友B:
蚀刻,这个绝对好用。当然细节得自己去把握---------几天前我就说这个方法,就是贴不上去。今天总算如愿

网友:
好小啊,期待正确回答

网友:
美国微细电火花机床,肯定能加工好该零件。如果你考虑上设备的话,欢迎联系我13801242420,beijingnuotai@126.com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这么小的方形盲孔,我加工过,更小的我也可以加工。file:///f:/program files/360se6/User Data/temp/dKkYx0iJHQAA&bo=QAHwAAAAAAABB5E!&rf=viewer_4.jpgfile:///f:/program files/360se6/User Data/temp/dKkYx0iJHQAA&bo=QAHwAAAAAAABB5E!&rf=viewer_4.jpg

网友:
这么小的孔都能加工啊!涨知识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拼装的方法可行啊,四个直角就能拼出方孔出来

网友:
电加工吧,你量也不大

网友(2015-08-28):
电火花和超声波应该都可以,可能电火花效率会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蚀刻,这个绝对好用。当然细节得自己去把握---------几天前我就说这个方法,就是贴不上去。今天总算如愿:lo ...

感觉不错

网友:
钻0.1底孔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