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打印出来和预览不一样

楼主(2015-02-25):
以前的电脑装了CAD之后,打印的时候把打印样式设置一下就能打印了。
可我的还是不行

不管怎么设置,打印出来的图,线条颜色都很浅,但字体颜色正常。调用的图框,粗线也很明显,但画图的粗线却还是很细很浅。

打印前预览,都是正常的,就是打印的时候,纸上就各种问题。

最近换的新电脑,打印机还是以前的

网友:
虚拟打印机打成pdf,再打印到纸上

网友A:
将7号笔设置为0.254mm,其余的设为0.05mm,然后将所有线条颜色都设为7号(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7号笔设置为0.254mm,其余的设为0.05mm,然后将所有线条颜色都设为7号(黑).

试过了,还是一样。应该不是CAD问题,同样的设置,在其他电脑上打印都没问题

网友B:
我一般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将打印样式中的图层都设置成黑色如下图,第一次需要设置,一劳永逸

第二种办法就是直接选用打印样式表中的monochrome.ctb,这个文件,它会相应的把所有图层默认为黑色,但是一般打印时大家都会对尺寸文字和轮廓线加以区分,就看你具体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将打印样式中的图层都设置成黑色如下图,第一次需要设置,一劳永逸

这个最开始就试过了,不管用
以前的那台电脑可以,这样改了之后就能正常打印了
这台电脑好像就一直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