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圆地方钣金求指导

楼主(2015-02-25):
一端方的,一端圆的,用钣金放样出来之后怎么展开啊,固定面怎么选;有没有其他的做法,然后可以看展开图的

网友A:
懒得画了,帮助里面有
在帮助里搜索:生成放样折弯
提示:无尖锐边线的开环轮廓  开口同向 每个草图中的轮廓线段类型相同

网友:
那个正方形要有四个圆角,开口选正方形边线中间

网友:
你画的不对,它是由4个等腰三角形面和4个圆角面(像扇形但不是)构成的,  主要是扇形的放样,就是相贯线的问题,这个铆工直接能在地上画出来,你有软件还不会,呵呵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懒得画了,帮助里面有
在帮助里搜索:生成放样折弯
提示:无尖锐边线的开环轮廓  开口同向 每个草图中的轮 ...

但是不知道怎么展开,固定面应该选哪个

网友(点评):
忙完帮你画一个,下午吧

网友B:
1、先画一个正方形,四角不能是直角,例如给个圆角R1,然后在正方形一个边开一个小口,例如宽度为0.1(此缺口越小,误差越小)
2、跟正方形所在面平行建立一个画圆的面,同时在圆上开一个0.1的缺口,此缺口方向要跟正方形开口在一个位置,否则是扭曲的天圆地方;
3、采用钣金的放样折弯命令选择两条曲线,然后给定厚度;
4、选择模型树中的平板模式,解除压缩即可得到展开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画一个正方形,四角不能是直角,例如给个圆角R1,然后在正方形一个边开一个小口,例如宽度为0.1(此缺口 ...

做出来了,不过还是感觉怪怪的,4个角的位置是尖的,如果按4楼说的做,4个角的地方应该是圆的,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不知道怎么展开,固定面应该选哪个

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不知道怎么展开,固定面应该选哪个

欢迎讨论,献丑了:

网友:
这玩意,以前在水泥厂 画非标管的时候 画的多了,那时候是二维图,觉得很简单
三维的还真没想过……
楼上好认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出来了,不过还是感觉怪怪的,4个角的位置是尖的,如果按4楼说的做,4个角的地方应该是圆的,但是不知道 ...

你在绘制那方形草图的时候就应该给一个R,例如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