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型号的轴承始动摩擦力最小

楼主(2015-02-25):
在仪器上需要始动摩擦力很小的轴承,请教轴承型号。载荷20N~50N,外径(20-50)mm都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A:
多小?球轴承不行么?

网友B:
磁悬浮轴承
静压轴承,比如空气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小?球轴承不行么?

深沟球轴承摩擦系数0.001的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悬浮轴承
静压轴承,比如空气轴承

哪里有买?请提供下联系电话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沟球轴承摩擦系数0.001的有没有?

滚动轴承一般给的都是运转摩擦系数,你要的是启动摩擦系数,制造商一般不给出这种数据。
应该有,我回头帮你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沟球轴承摩擦系数0.001的有没有?

找到了,NSK有一种陀螺仪专用超精密球轴承,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具体的启动摩擦系数请自行计算。

网友(2016-11-09):
这个做个记号,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