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泵在有负载情况下运行几分钟后,就不吸水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2-25):
我们的泥浆泵是往复泵,在出水口完全打开情况下,能正常运转;当出水口关闭一点,就是需要它憋压(压力上升0.5MPa左右)就只能持续进出水几分钟,然后就不吸水了,压力表压力就很快变为0了
进水口、泵头密封,进排水阀密封啥的都检查过了,没啥问题

网友:
泵自身的密封有毛病了,

网友:
刚查了往复泵的结构
1.检查”憋压“前后,负载有无明显变化,排除某个传动环节失效,不能负载;
2.泵体内的往复柱塞阀密封不良,泄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