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卫星锅的制造相关问题

楼主(2015-02-25):
卫星锅的锅面是采用何种冲压设备加工出来的,卫星锅的锅面采用的何种材料,国内做冲压设备的比较好的企业有哪些?如果实现自动化生产大概需要投入多少成本,还请各位工程师给与建议
PS:或者谁有相关的资料给我参考参考,本人将不胜感激

网友:
小锅是整体压的,这个简单,

大锅是分片的,每个片在一个特殊辊压机里面棍压的,再拼装成一个整体,许多厂子做这个,你找个厂子看看就懂了,很简单的,

网友(点评):
大侠能给个国内做的比较好企业的吗?

网友:
做烂掉的东西,,,,,,,,这个一套90块,,,

网友(点评):
那大侠能够说说制作工艺吗?

网友A:
对,90还包括盒子,全套,接上电视,找星就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90还包括盒子,全套,接上电视,找星就能看。

不是讨论价格高低的问题,主要是就生产工艺方面的问题,是采用什么样的设备加工,能否实现自动化的

网友(点评):
冲压我不懂,抱歉。这肯定是自动化生产的,否则人工成本就高了。应该都是比较简单的拉伸冲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讨论价格高低的问题,主要是就生产工艺方面的问题,是采用什么样的设备加工,能否实现自动化的

瞎猜的
你想问的应该是锅面加工,
先压翻边,定型+定位。然后中间冲压成球面。

网友(点评):
冲压是用的多少T位的冲压机?比较的好厂家能否推荐下

网友:
整体冲压,曾接触过一家配套冲压机械手的工厂,提供整套真空抓取系统。这种锅需要配套的模具,之前是人工上下料,改成自动化后单件8~10s。

网友:
以前上学的时候见过一次,来料就是一个圆盘,后用滚轮挤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瞎猜的
你想问的应该是锅面加工,
先压翻边,定型+定位。然后中间冲压成球面。

能否提高下国内做的卫星锅生产厂家或者用于卫星锅加工的冲压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