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曲面粗加工毛坯预留量很大,能否按照毛坯大小来加工

楼主(2015-02-25):
mastercam曲面粗加工毛坯预留量很大,能否按照毛坯大小来加工?请高手指教
红色部分为要加工曲面,毛坯为正方形线框,毛坯比曲面大很多,该怎么处理?

楼主:
红色部分为要加工曲面,毛坯为正方形线框,毛坯比曲面大很多,该怎么处理?

网友:
很多活不都是这样的吗?整个都是挖出来的,难道新手吗?

网友:
你这是什么材料?

网友:
把中间那层方形线串联为 边界线。粗加工最基本的用法,楼主多看些基础资料吧。

网友A:
做个边界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边界框

厚度余量很大(Z余量)

楼主:
怎么按照曲面图形,一层一层去掉毛坯Z向多余的余量(Z余量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2016-11-15):
如果是方的 就先曲面粗加工 再精加工 如果浇铸件可以直接半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