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紧气缸的类型选择

楼主(2015-02-25):
小弟初来乍到,学识浅薄。。现在设计一个夹紧用气缸,想把气缸活塞杆做成齿条,驱动两个扇形齿轮上固连的手指来夹紧,被夹紧工件尺寸都一样,在选择气缸类型时有什么要注意的,是否需要行程可调

网友:
不需要可调的,因为气缸不一定非到头,可以不到位加紧产品,只要你产品夹不坏就可以了

网友:
手指气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