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手识别FAG轴承真伪?(附图片)

楼主(2015-02-26):
轴承型号为22211-E1,一批共100套,这是其中两个,外观一个发黑另一个没有,还有其外圈引导环是两个半圆,转动时摩擦到外辊道,我有些怀疑轴承的真假,请高手鉴别

网友:
看价格了,价格便宜太多的肯定是假货

网友:
1.“外观一个发黑另一个没有,还有其外圈引导环是两个半圆”这都是正常的。
2. 鉴别真假找舍弗勒质量部。

网友:
1、外包装是否明晰;(包装无论从线条到色块都应该非常清晰,毫不含糊)
2、钢印字是否清晰;(正规厂家产品都采用了钢印技术印字)
3、是否有杂响;(左手握住轴承体内套,右手小幅度的往复拨动外套使其旋转,听轴承运转过程中是否有杂响。)
4、表面;(真品轴承上几乎看不到任何防锈油的痕迹)
5、倒角是否均匀;

目测差不多是正品    不排除高仿的

楼主:
其外圈引导环是两个半圆,转动时摩擦到外辊道,而有的轴承外圈引导环是一个整体的,所以有些怀疑

网友:
光看价格没用,假货当当正品卖的大把

网友:
坐等大侠详细分析分析,学习学习!

网友(2020-08-11):
您好!我们是FAG官方授权经销商,您如果需要购买FAG正品可以与我联系:18913500927 张崴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