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护罩滚轮研磨轨道问题求解?

楼主(2015-02-26):
公司有一台磨床,配用的轨道护罩太重,使用几年后,护罩滚轮研磨轨道,最深处达0.7mm,研磨后的铁屑混入轨道润滑油中,求教大侠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谢谢!祝大家 新年快乐!

网友:
在油路油箱内装入强力磁铁,至于太重?不知道楼主是什么磨床?没有阐述清楚!

网友:
把滚轮改大

楼主:
磨损情况见附件照片,后来供应商说是盖板当时选型有问题,重量太重了。让我们更换盖板或在磨床轨道上加钢带,我们试着加上钢带(两头螺栓拉紧固定,中间部分用金属胶固定),但是运行过程中,中间部分胶脱落,钢带偏离了运行轨道。另,滚轮改大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
磨损部分

网友:
为什么滚轮会磨损导轨呢,一般滚轮滚动面不是导轨呀,

网友:
磨损处是磨床的导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损部分

滚轮么  就像压路机一样 时间长了必然不同,当然,你可以使用我们行业内的刮屑板,然后配置滚轮啊

网友:
发给我看看你们的导轨图样

网友:
还没有修好吗

网友(2022-03-10):
最简单的,滚轮改聚四氟的,或直接用聚四氟块做支撑(不要滚轮)

护罩改风琴罩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