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带传动用起来怎么样?

楼主(2015-02-26):
现在要做一个类似下图的小的转弯辊道,考虑噪声因素想用带传动,但每个辊的轴线不平行有一个角度,所以用同步带和V带的话可能效果不好,容易脱出或寿命短,就打算用圆带,搜了一下有类似应用,但对圆带不太熟悉,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大侠,在这种有倾角的场合,圆带的使用效果怎么样,1.5kw的功率没问题吧,好买吗,都是定长的吗,有没有那种剪断后根据实际长度再熔接的圆带?谢谢!

网友:
圆带受力大了会打滑。

网友(点评):
嗯,这个需要考虑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见识少,没见过圆形的,手册中也没有标准件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讨论,我也只从手册上见到过

网友:
圆带可以剪断再熔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