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上装导轨

楼主(2015-02-26):
请教诸位工程师:
      我司自动上料机械手上需要上升下降的一条Z轴,行程为1500mm,想采用8-120120铝型材,在型材上安装两条25的导轨,用于Z轴的上升下降导向,如图所示,请问群里的机械工程师,此种结构是否可行,有合适的型材吗?或者对型材加工有什么要求吗?

补充内容 (2015-2-26 20:52):
机械手最大只抓取80KG的工件,是否可以承受呢?

装导轨的型材

装导轨的型材

网友A:
25的导轨,立装,用铝型材强度不够,你不用碰运气了,

网友(点评):
大侠,我好奇没有比例尺,怎么看出来是25方的线轨?

网友B:
线性模组里面的直线导轨也是直接装在型材上面的,不过要是我做,我会在型材上装块板,直线导轨装在板上。

网友:
同意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的导轨,立装,用铝型材强度不够,你不用碰运气了,

感谢您的解答,我机械手最大只抓取80KG的工件,这种结构是否可行呢?频率每分钟只要做到5件。

网友C:
铝型材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同步带能受得了吗?

网友:
应该都没问题,80Kg没多重

网友D:
80KG很重了,这种结构可以去THK官网上进行导轨校核,25的导轨应该没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你的铝型材可以在这么长的行程范围内放置稳当不。最好是全行程固定,并且基面要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KG很重了,这种结构可以去THK官网上进行导轨校核,25的导轨应该没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你的铝型材可以在这 ...

阁下有THK较核的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阁下有THK较核的链接吗?

上网查THK官网,右下有个使用寿命计算,可以进行导轨校核。不过需要注册一下

网友E:
传动方式如何?丝杆还是气缸或电缸?
这块铝材上只固定两条导轨,还是同时连接固定缓冲器(如气缸),或轴承座(若丝杆)?
如果只固定两条25导轨,同时铝材固定在机架上,铝材只承受导轨传递的载荷,那问题并不大。
但是如果传动的支撑,限位之类的固定也放在铝材上,那绝对要闯祸的。
你可以计算一下速度,1分钟5次,即300mm/s的平均速度,80公斤的载荷以至少300mm/s的速度冲击,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冲击力。

网友:
导轨安装到型材上,嗯,节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动方式如何?丝杆还是气缸或电缸?
这块铝材上只固定两条导轨,还是同时连接固定缓冲器(如气缸),或轴 ...

您好,传动用的是同步带,同步带的固定座也在铝材上,铝型材移动,缓冲器也是固定在型材上。前期有客户定了几台,用的不多,所以目前还未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模组里面的直线导轨也是直接装在型材上面的,不过要是我做,我会在型材上装块板,直线导轨装在板上。

如果我与铝型材生产厂商沟通重新开模定制,结构上更改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F:
主要是在加减速的过程中架子是否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在加减速的过程中架子是否晃动!

加减速过程中机架有点晃动,型材晃动不是很明显。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我与铝型材生产厂商沟通重新开模定制,结构上更改下应该可以的。

如果加板的话,有好的方案吗?请赐教。

网友:
强度可以,受力点分布好即可。

网友:
80KG的重量,加上速度,这惯性会比较大,铝型材和同步带估计受不了。

网友:
楼主找点注塑机机械手的资料看看
都是用这种结构

网友:
强度够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型材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同步带能受得了吗?

你好,我用的是MTD8M型的同步带,拉力算过足足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耐磨!!

同步带用的是欧米伽式的传动,从动轮用的铝轮,且用的是MTD8M的聚氨脂同步带,没有直接的摩擦,摩擦方面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同步带用的是欧米伽式的传动,从动轮用的铝轮,且用的是MTD8M的聚氨脂同步带,没有直接的摩擦,摩擦方面应 ...

哦!学习啦!!反正我很少见过用铝的!铝镁合金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学习啦!!反正我很少见过用铝的!铝镁合金可以考虑!

铝镁合金的成本多高啊!能用上,客户也出不起这个价格啊。

网友:
不用想了,肯定不行。这个我们是专家。改用铝方管吧。或者机器人导轨用铝型材。走昆哥买,或者忠旺有一款。或者自己做模具请人家挤压。还有80KG。。你认为会有多种。抓手得用雄克或者索玛的了吧。25导轨肯定太细了,保险起见还是选35的。

网友:
用同步带估计好事很好,用齿轮齿条吧。

网友:
铝型材有斜支撑搭起来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可以用链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镁合金的成本多高啊!能用上,客户也出不起这个价格啊。

嗯嗯!了解了!!!

网友:
不可靠啊

网友:
安装一个大的 小的不行

网友:
最好的办法,做一个试试

网友(2019-03-29):
用应该可以,但寿命感觉会有问题,时间长会影响精度,铝型材毕竟刚度差一些

网友:
竖直方向的话个人建议加块线轨固定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