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钉方面的知识,求助

楼主(2015-02-26):
      我在公司负责水泵的产品设计,因为刚开始接触,好多都不懂,我们用的螺钉有公制和自攻的,螺钉供应商告诉我们一般公制螺钉才会有材料性能能级,自攻螺钉没有,到底是不是这样?

网友:
自攻螺钉本来就是用在要求强度不大的木头或者塑料件上的,只有高强度螺栓才分等级

网友:
自攻螺钉确实没有性能等级的区分

网友:
自攻螺钉还渗碳?涨知识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2015-06-01):
学习了,我们单位平时就没用过自攻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