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立铣床,加装第四轴的问题

楼主(2015-02-26):
     数控 三轴铣床,装数控分度头(第四轴),现在是选气压锁紧或者液压锁紧的,不知道哪种更合适更方便,不是重载。

第四轴是气压锁紧的话,空压机的压缩空气到分度头之间需要哪些东西的,中间的控制设备都有哪些,具体怎么连接?

液压锁紧的话,液压站到分度头之间又怎么连接的呢?

主要是电路和管路的连接,蟹了   等待好人

网友A:
数控分度头从空压站到锁紧口之间必须配备二位三通电磁换向阀或压力开关,以便实现自动控制。为了保证空气质量,在空压站输出压缩空气管路中还应配置滤水器和油雾器装置。

网友A:
可以用个M代码控制电磁阀,实现锁紧松开。不是重载的话用气压锁紧就可以了。液压锁紧链接差不多,二位四通阀控制,零背压。

网友(点评):
大侠是否可以赐教机床M代码是怎么来的?修改PMC的程序?

网友(点评):
系统都预留M代码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分度头从空压站到锁紧口之间必须配备二位三通电磁换向阀或压力开关,以便实现自动控制。为了保证空气质量 ...

如果配两个分度盘,一个分度盘锁紧压力在6公斤左右,两台分度盘一起使用的话,用0.8mpa的空压机,压强够吗?空气流量需要多大呢 ?谢谢

网友A:
压强足够,流量大也需要延时,编程时候最好加入,就是说,锁紧(松开)后需要延时,再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强足够,流量大也需要延时,编程时候最好加入,就是说,锁紧(松开)后需要延时,再分度

一般延时0.几秒够吗

网友:
一般250ms延时 ,锁紧松开都有传感器,防止动作不到位,造成转台损坏

网友:
不是重载的话用气压锁紧就可以了

网友:
请教是靠一根轴来顶紧转盘吗?两者的接触面有什么讲究的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个M代码控制电磁阀,实现锁紧松开。不是重载的话用气压锁紧就可以了。液压锁紧链接差不多,二位四通阀 ...

比如用M08接锁紧 M09接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用M08接锁紧 M09接松开

非常感谢

网友B(2015-03-28):
我们公司也是后来加装的第四轴    用的是液压夹紧    M11松开M10锁紧    要改机床参数的   有专门加装第四轴的公司

网友:
我公司用的是台湾宝元系统的三轴数控铣,能加装第四轴吗?M代码是否一样啊?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也是后来加装的第四轴    用的是液压夹紧    M11松开M10锁紧    要改机床参数的   有专门加装第四轴 ...

有专门加装第四轴的公司?能否给下联系方式啊?

网友:
我也不太清楚    好像是烟台的一个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