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的切口怎么做?

楼主(2015-02-27):
如图所示,产品要求在图示位置切槽,最大宽度0.2,用什么方法能做,零件外径24,内孔22,厚度2mm。

补充内容 (2015-2-27 10:18):
材料是不锈钢

网友:
什么材料?金属可以考虑等离子,非金属就用刀片吧

网友(点评):
http://www.picc-life.com/QuanJi/5xzo2Emf1ZcH/ 煜王爷的俏妃

网友A:
金属可以用线切割或者激光切割。

楼主:
材料是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可以用线切割或者激光切割。

线切割可以割出0.2的吗,丝最小直径是多少

网友:
线切割可以割出0.2的

网友:
用金刚石线锯切割

网友(点评):
金刚石线锯是什么东东,没见过

网友(点评):
你可以百度一下,目前最重要的应用是在晶元(硅材料)切割应用方面

网友B:
呵呵,其实你用线割完全可以做到啊,金刚石线割用在非导体才有优势,

网友(点评):
线切割也能做到吗,最大0.2,那钼丝直径有多少的啊,有0.1的钼丝吗?

网友(点评):
有的呀。你问问供应商,一般慢丝都有的

网友(点评):
我问过了,供应商最细的是0.15的,不过也够用了,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其实你用线割完全可以做到啊,金刚石线割用在非导体才有优势,

0.2当然能割。我知道的钼丝最小的0.03

网友(点评):
我滴,还真有这么细的啊,我问的最细的是0.05,不过很少见,好像一般做线切割的都没有

网友:
线切割钼丝规格:0.12 0.14 0.16 0.18 主流的是0.18

网友(点评):
和我今天了解的差不多,谢谢您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朋友的回复,这个问题现已解决,0.2的切口,就用0.15的钼丝一刀过,和客户沟能了,切口超几丝也不要紧的,没那么精密。

网友:
切开后会变形?

网友:
线切割可以割出0.2,钼丝0.18

网友:
不知道,楼主对尺寸方面有没有严格上的规定,比如形位公差、尺寸公差的要求等,还有是不是批量生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切割可以割出0.2的吗,丝最小直径是多少

线切割我们公司这边用的最小的有0.12的丝,没问题,0.18的丝,单边0.01的放电间隙也能保证

网友:
线切割时要注意收口!!切开后外圆和内孔尺寸会变小!

网友:
外径24,内径22,你确定厚度是2?
用线切割完全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