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奥氏体不锈钢热处理

楼主(2015-02-27):
网上看好像是固溶处理,锻造困难。不知道固溶处理具体效果是什么。

网友A:
固溶热处理:将奥氏体不锈钢加热到1100℃左右,使碳化物相全部或基本溶解,碳固溶于奥氏体中,然后快速冷却至室温,使碳达到过饱和状态。这种热处理方法为固溶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溶热处理:将奥氏体不锈钢加热到1100℃左右,使碳化物相全部或基本溶解,碳固溶于奥氏体中,然后快速冷却 ...

什么情况下采用固溶处理,

网友(点评):
主要是改善钢和合金的塑性和韧性,为沉淀硬化处理作好准备等。 使合金中各种相充分溶解,强化固溶体,并提高韧性及抗蚀性能,消除应力与软化,以便继续加工或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