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mm的槽公差0.01mm有方法测量么

楼主(2015-02-27):
由于零件在设备上,不能拿下来上三坐标等仪器上测量,有没有类似量具或好的方法测量。目前考虑做量块。

网友:
也不知道楼主说的3.2槽深度、长度?2 O6 r, g. T2 @8 w3 M
如果比较大,有现成的标准量块,最小1.001MM-100.00都是零及公差。

网友:
估计是指槽宽。

网友:
做塞片量规啊

网友:
通止规,可读数字的检具都可以,你要什么

网友:
量块怎么可以用来测量槽的?

网友(2018-07-30):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19-09-16):
如果是要大批量检测的话,我建议用视觉,这样效率高,而且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