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导流板叶片怎么画

楼主(2015-02-27):
各位好:请教下图所要求的导流板叶片怎么画(我画的是直的,斜30°不会)。最好是用钣金画并且能单独展开放样,谢谢!

补充内容 (2015-2-27 14:34):
是我没描述清楚,各位请参照7楼的补充图片,谢谢

网友:
为什么环状的东西叫叶片

网友(点评):
回大侠:我觉得应该是片状的,因为如图我画的叶片是直的(红色),需要将它沿大小头的轴线斜30°即可,叶片需要单独的放样图。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画两个不封闭的圆,用放样折弯就好了

网友(点评):
你好,你说的是大小头的画法吧。见图片我会画这个。我问的是中间的叶片怎么画

网友:
导流叶片是平板还是螺旋板?30度是相对于哪个面?

网友A:
说了半天也没懂哪个是叶片,就如楼上所说,是那个锥台的6mm的板是叶片,还是那个三维图中的粉红色平板为叶片,平板是叶片的话,不用三维也能画呢,楼主重新出图并用箭头标注究竟哪部分需要建模出放样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了半天也没懂哪个是叶片,就如楼上所说,是那个锥台的6mm的板是叶片,还是那个三维图中的粉红色平板为叶片 ...

回大侠及各位,是我没描述清楚,见下图。只留两个大小头中间部分那个片。

网友:
理论上螺旋面为不可展曲面,但是可以把它看做多个梯形的组合,应该是可以展开的,试试吧

网友(点评):
人家要的不是那个锥面,人家要的是那个斜平板,楼主解释到现在,还有人没看懂

网友(点评):
我知道螺旋面不能展开,所以退而求其次我只要个斜板,但斜板的准确放样图我也搞不出来。

网友(点评):
天花板大侠勿急,水水没看到7楼的补充

网友(点评):
天花板大侠说的对。我想当然了。开始以为是曲面呢,后来想明白了。

网友:
楼主其实已经做到一部分了,然后就有好几种方法,一种是楼主就用你已经建好的三个实体使用组合命令中的删减选项,相当于布尔运算,让三个实体互相减,最后做出合适的平板叶片,缺点是那两个锥台实体最后没了,用布尔运算就是这样的。
另一个是新建一个基准面,成30度的,然后在这个基准面上新建草图,使用草图工具中的交叉曲线工具,求出叶片与两个锥台面薄板实体的交线,再添加线段成封闭曲线,最后用拉伸特征建模。如果觉得平板实体与锥台面实体有重合的区域,就重新编辑草图。

网友:
到点了,先画到这里,怎么画出来是个平面啊?
30度可能不对,修改下应该好,明天吧~

网友(点评):
放样的两条边,是斜面与两个锥面的交线。画的匆忙,请楼主领会精神。

网友(点评):
领会了,感谢

网友(点评):
另外,你们用的屏幕录像软件是哪个?发给我一份吧。283557674@qq.com

网友(点评):
已发,请注意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侠及各位,是我没描述清楚,见下图。只留两个大小头中间部分那个片。

若7#的圖正確的話

新增 3D草圖 --> 選如圖 1,2,3 之面作相交曲線,就找出 區域草圖了.

网友:
搞不懂你的题意。根据你第二次提供的视图,这东西本身就是平面的。绘出草图就可以成为钣金件。

zmq
请看以下请看以下楼主的原话:“最好是用钣金画并且能单独展开放样,谢...”
不是钣金件,是那个平板,楼上都看懂了,你们这些人,楼主的图就是没带指引箭头,所以导致重重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