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类求助

楼主(2015-02-27):
想设计一个真空吸盘类(不了解)的小工装,使用真空泵,吸盘上开通气槽,用来吸附铝板(铝板规格300*500*6)。想请教各位大神:吸盘与铝板之间如何能保证吸附住(铝板平面度有差异)?是否得用其他介质?

网友A:
SMC有购买橡胶材质的吸盘 带肋的要好一点

网友:
你看一下吸盘就知道了,一般吸力比较大,多一套做安装几个吸盘就可以了,只要铝板表面不是很脏或者坑洼不平都应该可以的

网友:
金具上面一般有弹簧的,一般的平面度你不需要太担心,按照吸盘样本查到真空度曲线,取值再计算数量乘以安全系数

网友(点评):
错了,是真空泵的样本。

网友:
这很容易实现的,成本不大

网友(点评):
您的意思是直接吸附就可以?

网友B:
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是不是得加密封条、或其他介质, 直接接触是否能吸附住呢? 我正准备试验能否吸附住。

网友:
还是买现成的吸盘省事。

网友(点评):
想控制成本 呵呵

网友(点评):
有时候买的反而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C有购买橡胶材质的吸盘 带肋的要好一点

您好
我是想直接铣出通气槽 , 作为吸盘。

网友:
建议直接买真空吸盘,自己做的容易掉(做不好)

网友:
网上有很多种规格的吸盘,形式也多样,可以多买几种规格试一试

网友:
零件四周填橡皮泥

网友:
网速有点慢,没必要自己设计吸盘吧,成品硅胶吸盘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

可以直接吸附的,附近你的板表面有油或太不干净,你可以查下吸盘的相关资料 看选用多大的力的合适

网友:
只要不是铝型材那么夸张的高度差,PIAB标准吸盘都可以配合。
如果有5~10mm左右的高度差,可以考虑海绵吸具。

网友:
平度度要求高不高?

网友(2019-03-29):
用橡胶吸盘或者海绵吸盘,了解下木板都可以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