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料输送料盘变形求助

楼主(2015-02-27):
各位大侠,我这有一个物料输送料盘是焊接件,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了很严重的变形,如图所示,料盘底部的1,2,3,4点落差有5个mm.
由于是供应商做的,所以不知道什么工艺。现在我打算重做这些料盘,各位大侠帮看看我都需要注意些什么?感谢!

网友A:
我外发这类焊接件,首先到人家车间溜达一圈,如果没有带T型槽的焊接工作台,那就果断地换一家。

不然,还真不如自己慢慢焊接得平整牢固。

还有办法就是:四周的槽钢方钢,两端全部焊接堵头,再成对铣或磨。然后拧螺栓固定。(出差在外对人家的焊接质量不放心的话,我就玩儿这个。。。)

网友(点评):
四周的槽钢方钢,两端全部焊接堵头,再成对铣或磨,能否详细说下,谢谢你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使用一段时间后变形严重,其变形应该是焊接之后的残余应力引起的,对要求较高的工件,焊接后应进行热处理,去除残余应力。

网友(点评):
能否讲下热处理的一些参数和形式?谢谢

网友(点评):
这种焊接大件热处理消除应力很难,可以采用超声波消除应力。

网友:
对焊接位置进行预热,焊后加热消除应力,加上震动消除应力。我体验过焊接变形的痛苦啊。上龙门铣过来铣过去都有得铣。

网友(点评):
我这个铣过的,用过一段时间变的形,很痛苦

网友:
  供应商的问题 换一家   吧 ! 大多数企业不会给你热处理的。

网友(点评):
关键是自己得提前知道应该找什么样的厂家。。。。

网友(点评):
万一换了还是这个问题就麻烦了,所以我想多了解下,以便监督供应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外发这类焊接件,首先到人家车间溜达一圈,如果没有带T型槽的焊接工作台,那就果断地换一家。

不然,还 ...

两端的盖子,用8mm以上厚度的钢板,分切槽钢和焊接时总长度多给3~5mm,然后,左右两件背靠背挨着夹入台钳,确认两根槽钢完全平行后铣出垂直来。

被外发单位的马虎和不负责任逼得想出来的招。

8mm螺栓拧紧后,咣当咣当地扔地上,也不会变形。即使变形了,也好调,也好换。

网友:
焊接件框架做的比较少,顶起帖子,持续关注,跟着学习!

网友:
不知道刚焊接完,拿来用的时候4个点落差多少?,另外是不是由于物料太重,或者是物料位置摆放的问题,再者物料输送盘的强度不够,而导致的变形呢。热处理,或者是设计上加强筋,完善物料输送盘的完整性会不会好一点呢,仅仅是个人愚见,还请别见笑。

网友:
对焊接位置进行预热,焊后加热消除应力,加上震动消除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