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机器人上一般用多少种传感器,用的数量有多少?

楼主(2015-02-27):
请教下设计大师们,
一台机器人上一般用多少种传感器,用的数量有多少?
比如直角坐标、SCARA、多关节机器人。

网友:
这个和用绝对值电机还是增量值电机有关,还有运动控制所需的点数有关系

网友A:
楼主这问题问得不太明确,你说的传感器是指什么作用的呢?是指机器人本体本身的传感器还是机器人应用外加的传感器。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太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问题问得不太明确,你说的传感器是指什么作用的呢?是指机器人本体本身的传感器还是机器人应用外加的 ...

是不够明确,我想了解本身用的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够明确,我想了解本身用的传感器。

本身用的基本是各关节2个限位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用的基本是各关节2个限位传感器,

谢谢,一般是用电感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身用的基本是各关节2个限位传感器,

不一定有限位传感器的,除非用的是增量式的编码器,每次掉电后需要回零,一般是在直线模组上比较多见。像六轴,SCARA这些机器人关节是用绝对编码器,是不需要用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一般是用电感式的吗?

一般限位开关用光电开关就可以了,看精度要求。

网友(2015-06-05):
你要是搞个机器姬全身都要布满传感器,楼上的看来漫不经心啊!

网友:
这个要看实际需要检测的位置与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