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ino机床如下的R参数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的含义

楼主(2015-02-27):
各位大侠,
图片是PLC和机床的通信信号表,机床是Makino A81。请问这些R参数的具体含义哪里看到找到?FANUC系统里面R参数都是具有相同含义吗?谢谢!

网友:
此R是发那科PMC(梯形图)中的内部继电器,你给的图就是说明R的定义。
不同机型,不同梯形图,R的定义可能不同。

网友:
这不是单机设备,是自动线上的或者带自动上下料机构的。
机床是FANUC的系统,而上下料系统是西门子的PLC。
这些是机床和上下料的交互信号,而且是总线通讯的。
FANUC的R,除掉系统已经定义好的,其余可以随意使用。

网友(点评):
是的,这是simense plc ,kuka robot,makino a81的profitbus dp通信。比如机床的R1320输入plc的I320.0,现在不知道R1320到哪里查找出处?

网友(点评):
恩,常见的方式,PLC做总控,协调机床和机器人,板链,等等。R1320是FANUC的DP通讯里指定的,没有原因,只是集成商愿意用这些字节,当然,他用的这些字节是机床原来未使用的,不能冲突。

网友(点评):
定义好后,机床就可以和PLC做信号交互了。机床的输出和PLC的输入对应,PLC的输出和机床的输入对应。逻辑分别在PLC和PMC里处理。你们这条线够高大上的了,估计规模不小。

网友(2015-05-08):
请问你们是那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