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孔怎么后加工

楼主(2015-02-27):
内螺孔上的螺纹大小不对,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吗

网友A:
小改大,或是镶螺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改大,或是镶螺套。

借大神回复补充点:假如条件允许也可以铣掉现有螺纹,孔钻深重新套螺纹;或者是直接钻通孔,加螺母。这种没有死方法,只有适用的方法,要看具体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改大,或是镶螺套。

多谢,因为只差了一点点,怕再改了就大了

网友(点评):
M18做成M16?还是通规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大神回复补充点:假如条件允许也可以铣掉现有螺纹,孔钻深重新套螺纹;或者是直接钻通孔,加螺母。这种 ...

支持!!!

网友:
镶牙套了只有

网友C:
因为只差了一点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只差了一点点是什么意思?

要M8,做成m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大神回复补充点:假如条件允许也可以铣掉现有螺纹,孔钻深重新套螺纹;或者是直接钻通孔,加螺母。这种 ...

多谢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改大,或是镶螺套。

多谢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M8,做成m6

M6的螺纹改M8的,应该比较好改的吧。

网友:
将原孔扩大镶套,重新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M6的螺纹改M8的,应该比较好改的吧。

+1, 小改大的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小改大。加螺套,经常干这事

网友:
不是很关键的部位的话。扩孔,补焊,局部除应力,重新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