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刃铣刀装在立铣上加工侧面是否可行?

楼主(2015-02-27):
目前加工采用立铣刀、玉米铣刀在立铣上加工侧面,刀具磨损很快,费用高。三面刃铣刀是否可行?

网友A:
刀具磨损快就要找原因解决,不能因噎废食。再说三面刃和玉米铣刀使用的场合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磨损快就要找原因解决,不能因噎废食。再说三面刃和玉米铣刀使用的场合是不同的。

更换了不同材质、不同结构的刀片,还是解决不了刀具磨损的问题。

楼主:
加工侧面在立铣上也是因为零件结构导致不能用侧铣头、盘刀进行加工。

网友:
既然是立铣,就改变装夹方式,用盘刀来光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了不同材质、不同结构的刀片,还是解决不了刀具磨损的问题。

加工什么材料?材料硬度?夹紧方式?冷却方式?刀具直径(或切削直径)?刀具转速?切深?切宽?每齿进给?刃口失效形式?
不同形式的刀具适合不同的加工场合,更换刀具形式并不能改善刀具的失效。如果你目前的刀具使用正确,那么应该在刀具材料和涂层上进行改善,而不是从刀具形式和结构上。

网友:
图纸?批量?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