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的刀粒

楼主(2015-02-27):
RT:

刚买的,以前都是用三菱的,今天采购上拿来这东西问询,我从网上也没找到这个字母

网友A:
估计是贴牌的刀片

网友B:
采购不给提分成就说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贴牌的刀片

应该是吧,主要这玩意的牌号跟以前用的一样,但是无法判定它的质量好坏耐用程度,也没有什么刀具手册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购不给提分成就说不好用

这到没有必要

网友C:
这就是普通的铣削刀片,用了就知道实际效果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普通的铣削刀片,用了就知道实际效果了不。

用了,同批次工件,同样的转速与进给量的情况下,该刀片的切屑大且烧痕严重,但是排屑均匀。只是想找本这种牌子的切削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