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角钢与Q345角钢的抗弯模数是一样的么

楼主(2015-02-27):
Q235角钢与Q345角钢的抗弯模数是一样的么??

网友:
那是个截面模量,只与截面几何形状有关,楼主,没翻翻材料力学教材吧

网友:
同一个型号是一样的

网友:
抗弯模数是惯性矩除以一个最大距离,都是截面的性质,与弹性模量没有关系,所以是一样的

网友:
赶紧看书吧...

网友:
楼主学啥的?跨专业问问题?

网友:
一样就不会出现两个型号。

网友:
强度不一样,刚度一样

网友:
材料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