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尾顶尖跳动的问题

楼主(2015-02-27):
        一数控车,把百分表的座吸在主轴端卡盘上,把百分表的表针支在尾顶尖上,旋转主轴,百分表显示圆跳动3.8mm!把表支在尾座套筒上也是3.8mm!(方向一样)
        床自为倾斜式,按照跳动方向判断,尾座在主轴的上方(与X轴平行),

        这(跳3.8mm)说明顶尖与主轴不同轴?这(跳3.8mm)不正常吧?
        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会导致加工零件出什么毛病?

网友A:
太不可能而太常见得一塌糊涂的可能性:上次设备保养是什么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不可能而太常见得一塌糊涂的可能性:上次设备保养是什么时候?

只有一保还算奏和,二保三保无从谈起!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公司内部自己的定期保养和调机。。。

网友(点评):
从来没有,只是坏了修

网友:
如果你做到相交是没有问题的,测量方法有待于商榷。跳动总归是有的,但不会这么大。要不不是被调过,就是撞过。不能装中心钻的试的话,前面弄个尖顶下大概就知道了。精确测量参考说明吧

网友B:
X向(前后)有调节螺母的,打表调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向(前后)有调节螺母的,打表调一下就行了!

尾座上只看见一稍铁,只能将尾座往上调不能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尾座上只看见一稍铁,只能将尾座往上调不能往下

再仔细看,内六角的,应该是4支,前后各两支!

楼主:
感谢大侠热心回答,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仔细看,内六角的,应该是4支,前后各两支!

感谢大侠热心回答,我找找看,

网友C:
数控车也是属于自动化设备的行列,技术就在机械设备的前沿!

网友:
主轴与尾座的同轴问题,而且跳动这么大,不仅尾座与主轴的同轴差,尾座和Z轴的平行也很差
有斜铁就用斜铁调整,没有斜铁的话,机床出机会带尾座调整块,把调整块安装上用螺丝调整
你们公司要是有芯棒就把芯棒插到尾座里,表架到刀塔上去调整尾座和Z轴平行,然后再用同心规架到主轴上调整同轴

你现在打表方法也能调出来,但我觉得比较费时间。。。。。

网友:
尾座调整是需要点实践经验的

网友:
床子只要没被撞过,就算不保养也不会差这么多,大多数床子都有调整螺母,楼主自己好好找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控车也是属于自动化设备的行列,技术就在机械设备的前沿!

头像是调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像是调速器?

头像是M10_M12的内螺纹

网友:
楼主你确定你的不是千分表?

网友(点评):
很多人呢!

网友:
表先不打在顶尖,先打尾座的套筒,看下跳动?

网友(点评):
试了,一样的

网友:
类似车床前后顶针的同轴度应该要达到多少

网友(点评):
0.02

网友:
会导致加工出来的零件有锥度,椭圆。这个是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仔细看,内六角的,应该是4支,前后各两支!

仔细看了,好像真没有,附图侧有一孔,不知是不是,另一侧连个孔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仔细看,内六角的,应该是4支,前后各两支!

这是另一侧,不好照相

网友(点评):
大侠,还没搞定呀,看来是不敢动手的主呀!误差这么大,不用管了,架表,看到尾座有孔或有螺丝的地方就扭一下,看表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