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猜,我这图中组件能干什么?

楼主(2015-02-27):
还没设计完,就是强度部分,这点先别想。就想想他能做到的功能。(除了驱动没画,就这些了。)

1)单元整体(风火轮,当然是转的了。。。)

2)略微的局部图(旁边带着小东东。。。)

网友:
没看出来

网友:
看着像是送料机构

网友(点评):
呵呵,就是我现在做的项目的供料机构。又简单,又能通吃,又能和主单元同步。

网友(点评):
不同径的棒料!法兰内孔直接带凸键割。

网友:
槽错位可调节。

网友:
杆类零件的供料吗?

网友(点评):
细点长点的家伙。。。

网友(点评):
咋保证两个缺口夹的是一根工件呀?夹住了A的头和B的尾咋办?

网友(点评):
我在15楼写了我设计和实物测试中的小总结。。。

网友:
棒类零部件的送料装置,调节结构巧妙,大小通吃,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绕线盘吗

网友(点评):
8楼的回复正合我意。

楼主:
如果料本身的重量很轻,表面摩擦系数较高的话,那就得小心。内侧和外侧板子牙形完全一样。但,内测的靠前错位,会使分料更稳定。否则,很容易错位挂料(斜挂)。

网友A:
一开始没看明白,现在懂了,左右两对转盘差位安装形成凹形槽,大小可以调节应对一定范围内的棒料直径,不知道工况怎么样,棒料是否要求要同时进入对称的一对槽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没看明白,现在懂了,左右两对转盘差位安装形成凹形槽,大小可以调节应对一定范围内的棒料直径,不知 ...

也就是大侠说斜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没看明白,现在懂了,左右两对转盘差位安装形成凹形槽,大小可以调节应对一定范围内的棒料直径,不知 ...

当然得每一根都要进入轴向同位的槽内。

要保证这点,需要考虑的是:(根据原料的直径、比重和表面粗糙度,略有不同。。。)

1)从哪个位置开始捡原料。换句话说料槽底部应该在滚轮外围的哪个位置。
     太高了,容易带走两支(尤其是摩擦系数高的原料)太低了,容易挤坏原料或设备。

2)滚轮直径应该多大。这关系到料槽内的原料数量。如果直径过小,多余的(第二支)不容易掉回料槽。

3)齿距应该有多少。当然是齿距越大,斜挂的几率就越小。但,同时,供料速度就会降低。
     我不喜欢这东西转得太快,容易伤到原料表面。

4)料槽背坡板的角度应该多少合适。

5)齿形(缺口)应该怎么决定。原料材质不同,齿形还得有点变化。

这些是,我通过两个多月的测试总结出来的。现在,供料很稳定。

网友:
楼主能不能贴个视频,欣赏一下

网友(点评):
设备还在离我1各半小时飞行距离的地方。自己造的设备,从来不拍视频。因为设备是人家的。

网友:
可以拯救全宇宙

网友:
大侠,装在转盘上的那个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调节错位角用的,中间得加进去压簧。

网友(2015-04-15):
没看明白怎么工作 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得每一根都要进入轴向同位的槽内。

要保证这点,需要考虑的是:(根据原料的直径、比重和表面粗糙 ...

求供料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供料速度

这得看原料外径的公差范围多大、标准直径和长度比例多大、表面光洁度如何、原料单件的比重多大。。。

现在搞的:1mm壁厚的纸管,外径5~10mm,长50~200mm,每秒3支能达到。

如果原料这家伙太轻的话,用大外径的毛刷轮压着刷着,也都有了。

图中的东西,整套零件,外发加工采购,也就200块钱。

自己造一个试一下,什么都知道了。

主单元搞得再快,供料跟不上或不稳定,那什么都白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得看原料外径的公差范围多大、标准直径和长度比例多大、表面光洁度如何、原料单件的比重多大。。。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错位可调节

网友:
估计是送料用的

网友:
供料机构 刚想说这个  和我之前做的纸管送料机构很类似

网友:
我也是没看懂,这能干嘛

网友:
抓螺丝的吗?

网友(2015-06-09):
构思巧妙,结构简单

网友:
楼主我想问的是调节卡槽的时候是否是联动的

网友(点评):
我用的这个,跨距太大,搞成联动的话,重心偏离轴心太大。跨距小的,我就用联动的。

网友:
不错,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