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4;,外观件; 这个活怎么干?

楼主(2015-02-27):
SUS304;
外观件;
这个活怎么干?
请教大家。
抱拳!!

网友:
圆圈焊个底。

网友:
不知道像说什么?

网友:
是说那些孔怎么干较快吧。

网友:
460*2的无缝管可以用周向展开的2mm厚板材替代吧,我之前做过一个设备护罩,结构和楼主类似。如果跳动精度要求不高,我的方案可行。孔加工没什么建设性意见。。。。。。
附图为我的护罩,还有实物图,红色框选部分。

网友:
粗糙度要求:其余6.3是不是多余的?
氩弧焊?
要考虑怎么防止变形吗?

网友:
刚忘记上传了,现在补齐,不好意思。

网友:
我会按钣金件的要求来做工艺
那个Ø460的圈我用2mm的板材圈圆(通常圆度能控制在3以内)+焊接,然后在和底板焊再一起
焊缝打磨气抛处理后过渡能非常漂亮,手工好的话能做到看起来像一体成型的
Ø20的圆在下料Ø460展平状态时就开好,卷成圆后的变形应该在能接受范围内

网友:
什么上面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