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多轴同步机构

楼主(2015-02-28):
轴距150(固定),6轴平行且在一条水平线上,实现6轴同步,精度高,同步带的方式可靠吗?或有其他好的实现方式吗?

网友A:
方法1):一根800mm左右长的轴上套六个锥齿轮。(我喜欢玩这个。)

方法2):同步带的伺候。每轴之间加个下压皮带的惰轮,增加包角。(但,同步带太长了吧。。。担心精度)

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点评):
精度要求高,齿轮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1):一根800mm左右长的轴上套六个锥齿轮。(我喜欢玩这个。)

方法2):同步带的伺候。每轴之间加个 ...

支持齿轮的做法

网友(点评):
那需要11个齿轮

网友(点评):
包括平行的轴,应该是12个伞齿轮吧。。。少的一个,省掉哪个啊?

网友:
同步带的精度估计没问题,不过锥齿轮可能更简洁。

网友:
同步带简易、可靠性强。

网友:
5根同步带相互连接

网友:
精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1):一根800mm左右长的轴上套六个锥齿轮。(我喜欢玩这个。)

方法2):同步带的伺候。每轴之间加个 ...

目前方案是同步带,也担心绕来绕去太长出问题,
不知道锥齿轮的精度怎么样,能上个简易图看看吗?感谢。

网友(点评):
就是在你所谓的平行6轴的一端垂直布置一根轴,上面有6个锥齿轮

网友(点评):
老大,这个也要上图啊???

网友(2017-12-16):
齿轮有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