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个牌号的铝?一个胶轮易磨损,想换成金属的

楼主(2015-02-28):
各位大侠,小弟所在厂的打包机的一个胶轮易磨损,更换频繁不说,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小弟打算换成金属的,因为动力不大,想用铝材的,但是对铝材不熟悉,想请问下用哪个牌号的铝?5A02?5A03?还是什么的,限制比较宽松,一般常见的铝材就可以。

网友:
额,你都说了易磨损,还用铝的啊。如果你坚持用的话,推荐LY12

网友:
打包机的橡胶轮输送打包带要有一定的摩擦力,更换金属轮后会打滑而无法工作的。

网友(点评):
可以用铝微弧的方法解决摩擦力,。哈哈

网友(点评):
我好好看看机子的工作结构,谢谢大侠

网友A:
磨损应该是另有原因的,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B:
既然用金属为什么要用铝的呢?直接用钢的,还要热处理好的,那才经用

网友C:
磨损一般有两类,一种是机器设计有问题,预压力太大,导致胶轮异常磨损;另一种就是胶轮材质不过关。第一种情况要看看结构是否有改进余地,第二种才需要换材质。另外,机械设计时最忌讳所有部件强度一样,一定要预留易损件,比如螺丝与壳体内螺纹配合,壳体强度一定要大于螺丝强度,不然就惨了。所以并不是越结实越好。可以换个尼龙材质的试试,市面有尼龙棒材卖,机加下就可以了,这种小批量东西最好是修修改改就能用的,不然价格吓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损一般有两类,一种是机器设计有问题,预压力太大,导致胶轮异常磨损;另一种就是胶轮材质不过关。第一种 ...

哦   谢谢大侠,小白入门没人带,对材料很不熟悉,呵呵,谢谢大侠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用金属为什么要用铝的呢?直接用钢的,还要热处理好的,那才经用

钢的好重啊,他原来用的是胶轮,所以驱动力不需要多大,怕太重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POM

我查了下这个材料,大侠,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损应该是另有原因的,仔细检查一下!

主要是上面有条带定位条的齿带,把上面的软胶都磨凹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