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六角形状的沉头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5-02-28):
如图, 公司要做一个固定面,大小是1.3米X1.2米的板,上面必须做四个这样的沉孔,如何用简单的办法加工出来?

备注:配用的M36的外六角螺栓。

网友:
你的方向错了,直接用钻沉孔即可,非要螺栓固定就点焊一下

网友A:
这就叫内六角沉孔好了,利角处可以倒圆角吗,如果可以就铣出来,如果不可以,就先铣出来,再放电清角好了。前题是材料要是金属的。

网友:
六角上钻六个工艺孔呢。

网友:
钻圆孔,大一点的铣刀铣六边,最后用小铣刀清角,配六角螺栓有一点小圆角不干涉的,如果实在干涉,可在六个角的位置稍往外钻个小圆孔作越程槽.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可以,实在不行,再加放电加工

网友:
  有专门直接转六角孔的刀具,原来这里有视频介绍。

网友(点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8&highlight=%C4%DA%C1%F9%BD%C7%BF%D7

网友(点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gxODYxODUy.html

网友(点评):
不可思议

网友:
楼主我问一句,这六角头可以拧进去

网友(点评):
螺母收紧,六角头不动的

网友:
先在六角建部钻6个孔,再铣内六角

这个东西压根就没有啥公差可言,纯粹功能性的

网友:
止转的办法多得很,螺栓也是有的,为什么要这样笨拙?

网友:
为啥不听下二楼大侠的说法呢

网友:
铣出来,角圆弧的地方用小铣刀开工艺槽

网友:
真不知道设计这的人咋想的

网友:
6# 说得对,现在已经有钻六角孔的刀具了!!楼主可以直接联系

网友:
我也想问楼主,为什么搞成这种结构,止转也不用铣成六角啊,搞个方槽就可以了就行扳手拧六角螺丝一样,夹紧对边

网友:
不知道这样弄的意义何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叫内六角沉孔好了,利角处可以倒圆角吗,如果可以就铣出来,如果不可以,就先铣出来,再放电清角好了。 ...

赞同这个做法,比较实际,

网友:
哦,我们一般也都是做成方槽啊,限制住对边不就行了吗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铣个腰形槽也可以吧,只要腰形槽的宽度稍大于螺母的对边宽。

网友:
镶内6角头,可以用其它方式固定,比如过盈配合等方式。

网友:
卧槽,都有钱人啊,如果是单单功能性的6角凹孔,先钻个比6方内切圆稍小的空,在把孔周围火焰烧红,6角棒料一锤子干下去酒Ok!又快又经济

网友:
如果只为了不让螺母转动,直接加工腰槽,加工简单

网友:
内六方有专门的刀具,很简单,需要可以联系我QQ1957211284

网友:
我是来学习各位大侠的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