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臂梁固定问题

楼主(2015-02-28):
大家好,小弟同学刚毕业半年,现在遇到个问题还请大神不吝赐教。问题如下:
现在设计一个悬臂梁,但梁的转动并不是十分理想,学艺不精不知道是应该叫圆跳动还是全跳动,总之这根轴转动呈锥形,当然也不是那么明显,只是会影响工作时的精度,不知道是轴承游隙的问题还是本身悬臂梁这种结构就不牢靠,还请大家多多帮助,如图:
图02:最右侧是同步轮与电机同步带相连接,在往左是轴承座里面是普通的深沟球轴承,这个是就一块轴承,出现这中情况后现在用两块轴承位置不变轴承座加厚,虽然比原来强一点但还是不太理想。轴不承受任何负载,谢谢大家了!

网友:
没有这么玩的吧。能不能把轴承座再加长点,让两个轴承的轴向距离再大一点。

网友:
  左边没有支撑?左边没支撑,这样子不晃才怪;D和L应该有系数比的。

网友:
轴承本身就存在游隙,轴承位间距小,晃动是肯定的。
如果可以,将同步轮放置在两个轴承位中间;
圆跳动要求高的话,使用高精度轴承在加上游隙调整机构。

网友:
同步轮端再加一轴承固定不妨事吧

网友:
轴的支撑点不合理,轴承间距太小(可视为一个支撑点),且右侧受力矩作用,左端无相反力矩平衡。轴一定会摆动的。

网友:
轴的支撑点间距较小(可视为一个支撑点),且轴的右端受电机产生的力矩,左端悬臂较长、无力矩与右侧力矩平衡,所以轴旋转时一定会摆动。

网友:
轴不受任何载荷?同步带张紧力没有?
轴承布置的比较奇葩,看看轴承手册,或者机械设计手册,里面都有一些典型图。

网友A:
圆跳动,呵呵,楼主,这个公差概念根本不是形容你这种肉眼能看的到误差。这种结构根本不用什么力学分析,光从结构的直观美感就会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跳动,呵呵,楼主,这个公差概念根本不是形容你这种肉眼能看的到误差。这种结构根本不用什么力学分析,光 ...

       “总感觉你讲力学结构都是些让人一看都明白的粗浅道理呢?”这是我给一些人讲一些结构的时候,有人有感而发的。可是为啥这些一眼都看明白的东西还是需要有人来讲呢?

网友:
无论怎样我也不会这么做.......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轴承座应加长是园的 另一则穿过底座 这样承截  稳定会好些

网友:
导向部分加长 注意游隙和轴承预压

网友:
这不是悬臂梁。

网友:
这种结构尽量少用,你这东西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
不知你干嘛用的,可以的话换个思路,换个方式。

网友:
结构不合理

网友:
1 因制造误差,轴不可能质量分布均匀,高速轴还要动平衡校验的
2 悬臂,轴自身重量的变形。
3 轴承径向游隙,轴承精度等级多少?

你可以用百分表检验最左端的圆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