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度概念求详解

楼主(2015-02-28):
机械设计中为什么引入自由度概念,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自由度指的是力学系统的独立坐标的个数。它的引入简化了物体位置的确定方式。同时,在机械设计中对物体定位准确度也有很重要的帮助。
学的浅薄,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由度指的是力学系统的独立坐标的个数。它的引入简化了物体位置的确定方式。同时,在机械设计中对物体定位 ...

理论上讲,一个机构具有六个自由度,即分别沿x y z 轴的平动,和分别绕x y z 轴的转动,就可以到达一定范围的任意位置并且摆出各种姿态,但在实际的设计中往往会超出六个,这是不是所谓的冗余呢?具有冗余度的机器人有什么优势呢?还有如果计算出机构具有六个自由度,如何判断这个机构分别具有上述的六种自由度,而不是有一个或者更多的重复的自由度呢?

网友B:
怎样的人才会问这样的问题?文科生毕业后转行做机械设计?还是出租车司机转行做机械工程师?最最希望的是高中毕业自强不息、自学不坠青云之志的有志青年。(那也应该先读些基础知识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样的人才会问这样的问题?文科生毕业后转行做机械设计?还是出租车司机转行做机械工程师?最最希望的是高中 ...

自己学着想做工业机器人机械臂,希望大神给些指点

网友C:
”实际设计中超过6个自由度。“无法想象。。。。我只知道按需要限制自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设计中超过6个自由度。“无法想象。。。。我只知道按需要限制自由度。。。

不是要增加自由度来增加机械臂在有限空间的灵活度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要增加自由度来增加机械臂在有限空间的灵活度吗?

就算你增加自由度,也属于6个自由度之内吧?机械臂总需要“生根”吧?这样你至少需要限制一个方向的平移自由度,以及两个转动自由度,不同机构的自由度不能混算吧?
没接触过机械臂,按仅有的一点机械原理知识回答的,不一定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你增加自由度,也属于6个自由度之内吧?

有可能有两个或者更多的自由度是完成同一种运动,比如沿x轴的平动,或者虽然你算出来是六自由度,但其中有可能有两个或者更多的自由度是完成同一种运动,比如沿x轴的平动,这样的话虽然是六自由度,却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有两个或者更多的自由度是完成同一种运动,比如沿x轴的平动,或者虽然你算出来是六自由度,但其中有 ...

重新翻了一下机械原理书,我好像错了。我把机构的“总自由度”和“局部自由度”搞混淆了。抱歉。
但是我发现你也有点概念不清。。 不是多个自由度完成运动。我觉得应该是多个运动副合成运动。
并且,我觉得在3维空间中,一个坐标系中就只有6个自由度。

楼主:
自由度不是就是通过运动副计算得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翻了一下机械原理书,我好像错了。我把机构的“总自由度”和“局部自由度”搞混淆了。抱歉。
但是 ...

自由度不就是通过运动副计算得到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由度不就是通过运动副计算得到的吗?

你基本概念都没有弄清楚。。。机械原理第一章。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说了。机构、构件、零件、约束、运动副。

网友D:
简单地说:
f=3n-2pL-pH=?,,,,,,f=1,才能使你设计的机构朝着要得唯一的方向运动。
式中:f——自由度,n——机构件数,pL——低摩擦副,pH——高摩擦副。
f=1,用一个驱动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地说:
f=3n-2pL-pH=?,,,,,,f=1,才能使你设计的机构朝着要得唯一的方向运动。
式中:f——自由度,n— ...

自由度等于几就需要几个驱动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6个以上自由度,哪部教材这么写的,楼主已经颠覆机械原理常识了,可以拿诺贝尔奖了

一个独立的构建当然最多有六个自由度,但是具有多个运动服的机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书不翻,不搞懂基本概念,在这瞎问什么个劲。

那我问你w有没有可能大于六?

网友:
机构是用来传递运动和力的,不仅机构的各构件要相对于机架能运动,而且当给定一个或数个独立运
动时各构件的运动是确定的。 这样的机构就具备了确定的运动,
才能有效地传递运动和力。 我们把机构中各构件相对于机架的所
能有的独立运动的数目称为机构的自由度。 显然机构的自由度与
构件的总数、 运动副的类型和数量有关,以下仅讨论平面机构的自
由度。
设某一平面机构,除机架外共有个构件,即所谓的活动构
件。 又有PL 个低副和PH 个高副,它们把活动构件之间、 活动构
件与机架之间联接起来。 这N个活动构件在未用运动副联接之
前共具有3N个自由度,当用PL 个低副和PH个高副联接之后,便
受到2 PL+ PH 个约束(每个低副引人两个约束,每个高副引人一
个约束)。 显然,各构件相对机架的独立运动数,亦即机构自由度,
应为活动构件自由度的总数与运动副引人的约束总数之差,即
F= 3 N一2P L 一PH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书不翻,不搞懂基本概念,在这瞎问什么个劲。

我是诚心提问学习的,我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请直接指出,证明你的实力,请勿吐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书不翻,不搞懂基本概念,在这瞎问什么个劲。

教育的是,但他是在学习,他是在说出他的问题他的理解,要么帮他解决,要么就教会他,君以带情绪回帖,望君思量自身

网友:
机械手的自由度可以大于6。叫冗余自由度。
由于一般机构的原动件都是和机架相连的,对于这样的原动件,只能给定一个独立的运动参数。在此情况下,为了使机构具有确定的运动,则机构的原动件数目应等于机构的自由度数目。
这些都是《机械原理》里面的基本知识。楼主我建议你找本书看看。再在网上看看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