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PT螺纹和BSPT螺纹

楼主(2015-02-28):
BSPT英制锥螺纹1/2-14和3/4-14     55度牙型
NPT锥螺纹         1/2-14和3/4-14     60度牙型

那么问题来了,这两种螺纹非常相似,牙距都是14牙,应该怎么区分啊??

或者这两种螺纹可以互用吗?

牙规只能测牙距,这两种螺纹的外径几乎一样,差别非常小。

头疼啊,怎么区别他们,求高手指点。
或者有没有实践过的朋友,能不能互换使用啊。。

网友:
没查到BSPT是什么螺纹。。能给相关资料看看吗?
牙型角不一样,不能互换。
从手册上看,英制螺纹和美制螺纹,美制的牙顶是直线,英制是圆弧。

网友A:
英制管螺纹的牙尖R比美制管螺纹要大些,也就是英制管螺纹的牙尖更圆滑,美制的更接近“尖”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制管螺纹的牙尖R比美制管螺纹要大些,也就是英制管螺纹的牙尖更圆滑,美制的更接近“尖”些。

那么,老师,你觉得他们能互换使用吗?
现在我没有工具辨别他们2种螺纹啊。。
用螺纹规,牙距都是一样的14牙啊

网友(点评):
当然不能互换了。角度不一样,基准面直径也不一样,牙型也不完全一样。怎么互换?

网友B:
楼主说的牙规是螺纹塞规还是螺纹样板?螺纹样板有55°和60°之分。

(BS)PT螺纹和R,Rc螺纹在规格相同时可互换。
(BS)PT螺纹和NPT螺纹则差别较大,不能互换。
参看《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牙规是螺纹塞规还是螺纹样板?螺纹样板有55°和60°之分。

(BS)PT螺纹和R,Rc螺纹在规格相同时可 ...

就是锯齿一样的金属片,有很多片,测量螺纹的

55度的就是测英制的
60度的就全是测公制螺纹的

网友(点评):
试试NPT螺纹样板可以测出两种螺纹区别吗

网友C:
套得上就用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得上就用呗,哈哈。。

这两种都能套上,就是怕出泄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牙规是螺纹塞规还是螺纹样板?螺纹样板有55°和60°之分。

(BS)PT螺纹和R,Rc螺纹在规格相同时可 ...

不能互换是肯定的
但是1/2和3/4这两种都是14牙,
不知道怎么区分啊。
一个55度,一个60度,没有测量这个度数的工具啊,求破解

网友(点评):
NPT螺纹样板用在PT螺纹上应该能看出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