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后的电机机壳,全检后发货的,外表生锈,请社友帮助分析

楼主(2015-02-28):
请教高手,电镀后的电机机壳,哪些原因会导致外观不良--外观生锈。本机壳用冷轧板拉伸制作,然后电镀处理,在我司经过外观全检后包装出货的,但是,在客户处还是发现了少量机壳外观不良件。

请教高手,会在哪些环节,出现类似情况,请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呀。

我们初步的分析,我们包装采用吸塑板,而吸塑板是回收多次使用的,有可能回收的吸塑板未完全晾干,导致产品上附上水份,时间久了,导致外壳镀层破坏,引起生锈,但是,这样的话,应该需要存贮很久时间,实际上,生产时间和客户处装配时间,在一周以内,镀层破坏没那么快。此种情况是电镀过程造成可能性大,还是遇水生锈大呢?

补充内容 (2015-3-3 20:26):
锈斑,可能为电镀前除油不干净,或者电镀液有杂质,导致电镀不良,镀层脱落;
水渍,外壳表面沾染水份,烘干不完全,形成水渍痕迹。

补充内容 (2015-3-3 20:28):
电镀锌。

网友:
应该是电镀质量的问题,电镀前若没有清洗干净很容易出现此种情况。

网友:
这个看着像电镀时的缺损,具体成因我也说不好,有时太脏了,镀完烘干上的时间长短什么的都会有影响导致这个出现。我们以前有批弹簧,两千件,我蹲在电镀的厂子那里,每件反复检查但是还是返工了好几遍。总之还是有,但是据说镀液换新的这个情况会少些。

网友:
电镀产品,根据使用环境不同,对镀层的厚度要求不同。应提高产 品的电镀耐腐蚀等级

网友:
一周时间不会出现锈蚀,一定是电镀缺陷。

网友(点评):
大侠可有啥依据

网友:
所谓油炸食品的万年油,老板为了省钱而反复使用,电镀厂也一样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哈哈!

网友(点评):
对滴,这种事多了

网友:
电镀不均匀:前处理清洗不干净,表面抛光不达标,通电后阴极端应摆动,以避开脏物吸附。镀层不够,通电时间短。

网友:
电镀之前除油不干净,镀层脱落,关键在电镀环节,不是包装运输环节,把你的产品送过去做盐雾性试验,看看结果!

网友:
盐雾试验看结果

网友:
去电镀厂实地调查一下,实践总结一下

网友:
零件或者电解液不干净,以前遇到过,6楼大侠说的对。

网友:
中国大部分小电镀厂都这样,需要特别和他们强调质量才行,一般的都不能通过盐雾试验标准。你需要在电镀环节控制,包装的时候涂一些防锈油也起到一些作用。

网友:
电镀质量可能有问题,也可能是设计问题。

网友:
一定是 电镀某个环节出现问题了

网友:
两部分都有:
1.为什么会生锈?——遇水或者湿度大生锈,可以解决么?
2.有防锈处理还能生锈?——表面处理不严格,可以解决么?

网友A:
不好意思,因为要等你补充一些,所以回复的晚了点

因为图片的不清晰,我大概说一下
看图片,应该是电镀的地方变黑了,有点脱落
这点的话,一般是前处理做得不太好,表面有轻微的油渍或者锈迹没有处理干净 ,导致镀锌层附着力不佳,而且膜厚也偏薄,在有水气的情况下氧化发黑

如果锈斑是带铁锈的红色,那么就是膜厚薄了,表面钝化膜的防锈能力也不好,导致碰到水气的时候,直接生锈了

如果是表面只有黑色斑,但是没有粗糙的锈感,那么应该是镀液添加剂质量不好,光亮剂加多了

大概就这几种原因吧,给电镀厂搞技术的看下,就明白了
要是没有水,只会有黑色斑问题,不可能一个礼拜左右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因为要等你补充一些,所以回复的晚了点

因为图片的不清晰,我大概说一下

谢谢大侠,介绍的好详细,以后有电镀类的问题,就请教你了,嘻嘻。

网友:
运输过程中遇到有水的情况就会出现,建议可以包装的时候套个VCI膜

网友:
电镀里面很多的要求,看你给你们电镀厂提的什么要求,我们平时求电镀厂48小时盐雾试验,一般都能做到,如果出现你说的那种大的镀层生锈痕迹,哪可能就是电镀的问题。电镀本来就是防锈的,电镀不能光看表面,要看性能,电镀厂都懂。另外,你镀的是什么锌。蓝白锌还是三架彩锌,目前市面上蓝白的耐腐蚀程度比较差。如果是小的电镀厂,还是提高点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