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D布局中有图,模型状态中看不到图纸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5-03-01):
今天我打开原来别人画的CAD布局中有图,发现在CAD布局中有图,模型状态中看不到图纸。然后就操作:视图-缩放-全部;还是看不到图纸;后来又在选项中更改背景颜色,还是不行;百度了一下,也没有答案。请问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操作的,如何将布局中图纸转到模型中。谢谢。* m* U8 R2 g! J7 R0 @

网友:
用copybase命令试试看吧

网友:
视图全部显示后,按Ctrl+A,就可以看到哪些地方有图了,再局部放大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像是布局和模型中的是两回事,一般布局是图框明细表之类的,而模型中才是真正的图。不过说实话我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