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加工厂家

楼主(2015-03-01):
零部件如图,第一批数量200件,要求Q235材质,没有毛刺,倒(圆)角按图纸。交货期5天。哪位有兴趣,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有台自动车就可以了,楼主在那?

网友(点评):
这个光有床能做?

网友B:
M42的没标螺距。这么大的,用国标的应该比较少。
这东西外型要铣或者线割,就算要求不高,火焰割70厚比较难割得平整,等离子割不了。
200件开模也不现实。5天开模也做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M42的没标螺距。这么大的,用国标的应该比较少。
这东西外型要铣或者线割,就算要求不高,火焰割70厚比较难 ...

螺距是国标的。火焰切割就可以,关键是打磨干净,没有毛刺和氧化皮就行,我是焊接用的还得整体打砂。主要是R弧要保证。如果能保证材质质量,价格合适,我可以增加订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台自动车就可以了,楼主在那?

我是济南的,物流很方便

网友:
这个东西是很简单的了,螺距4.5,当年我干活那会儿,用普车挑丝,M72的螺杆220mm长,20根,光车丝搞了两天,累啊,弓着腰,手不停的捣鼓,来回走,注意力高度集中,稍不留神,车刀就撞台阶上了,多年未做了,现在自己做还得练习练习。
好吧,我是江苏靖江的机械加工厂家,你的这个东东,很简单,交期没问题,QQ916343758

网友:
表面光洁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