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流量特性图

楼主(2015-03-01):
该图为亚德客一种电磁阀流量特性图,我看不懂。      是气源压力0.7Mpa,该电磁阀能流通气为2400L/min吗?好想这样理解很勉强。
另外在请教下,气路管径怎么确定?

网友:
此阀在通过2400L/min气时会有0.7MPa的压差

网友:
应该是随着空气流量加大压力越来越小吧……
建议是给电磁阀厂家联系一下,这种事找他们销售都可以帮助你选型的。

网友:
这幅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个电磁阀,那么如果你要求的流量为2400L/min,那么你的供给的气压要有0.7MPa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