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实体要求应用于同轴度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5-03-01):
应用简图如下所示;
具体疑惑如下:
现实之中基准A尺寸不是最大实体尺寸时,基准A的轴线应该是一个浮动值,举例基准A尺寸为24.95mm是,其轴线应该得为形位公差补偿,既其轴线应该控制在一个0.05mmd的圆柱体内。那么问题来了,当基准处在一个浮动圆柱体内,被测小轴处同轴度将产生何种影响。是整体跟随浮动呢还是数据上再次补偿呢?

网友:
本来觉得大端直径的变化不会改变A基准的位置。但后来随着你的思路思考,觉得A基准在直径0.05的圆柱体内波动。小端中心轴线与大端的同轴度误差是0.04。大端的尺寸公差使同轴度的要求降低了。同轴度波动范围变成了0.09。瞎说了点。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