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激光切割机如何自动矫正板材角度

楼主(2015-03-01):
我以前操作的时候  依稀记得只要把板材放在送料口, 机器自动会矫正板材的弯斜角度。
请问机器是如何做到的
我想的是要确定这里A,B两点   这样斜度就能确定   但这两点机器又是如何自动确定的。不是很明白,求大神教

网友A:
之前看厂里都是摆正后,再进行切割的

网友(点评):
正解,手工摆放整齐后再切割。目前的激光切割机还没有智能化到可以自动纠正偏角。

网友:
有带机器视觉的激光切割机,靠CCD相机找AB坐标自动算斜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厂里都是摆正后,再进行切割的

通快激光机系列  ,肯定是带这种自动纠正功能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摄像头的技术    自己摆正费事费力

楼主:
请问是否为摄像头技术还是其他简单的技巧实现的

网友B:
纠正角度一般厂家的机床都能做到,这个很简单的。就是寻边功能。但是很慢。不如用人工摆正还得快!我以前的公司,在2007年时,看到通快有这个功能,就开发出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纠正角度一般厂家的机床都能做到,这个很简单的。就是寻边功能。但是很慢。不如用人工摆正还得快!我以前的 ...

大师,能说下靠什么寻边么? 是摄像头,进行图像处理还是  其他传感器之类的

网友(点评):
不用另加传感器。切割头最下面就是传感器。随着钢板起伏,切割头可以上下动。若板放斜了,寻边功能就能自动找到边线,然后,系统为按程序设定与板材对应的坐标系,这样就可以正常切割了。但是这个过程不算快。

网友:
算出来偏摆角度后,好像有个g代码可以自动旋转程序里的数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师,能说下靠什么寻边么? 是摄像头,进行图像处理还是  其他传感器之类的

haha 谢谢了

网友C:
其实不用的

 只要给机器一个 坐标系就可以了

比如A到b  为X轴   的 正方形

确定o点为A点  移动到A点 确定    再移动b点   确定  相当于   向量 确定一个轴i  也相当于 俩点确定一条直线

我先前  用过等离子数控切割机 就可以 用这种方式    好像是  上海交大的 系统

不过先前教我的师傅 都是  先用行车摆正  敲平

感觉好坑啊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用的

只要给机器一个 坐标系就可以了

恩,你说的那是靠人工确定两个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你说的那是靠人工确定两个点吧

工件肯定是有余量的 你  给大致的   最点  就可以了

网友:
本来就是人工敲出来的,哪来那么自动化。早年听说有那种所谓自动调距的切割头,根本没法在实际生产中应用,因为薄钢板本身就不平,这下热切割,更不平,结果那切割头不停地上下动,导致龙门行走相当慢,反面没效率了

网友(2018-09-20):
引用 楼主:
大师,能说下靠什么寻边么? 是摄像头,进行图像处理还是  其他传感器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