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的旋绕比C的估算

楼主(2015-03-01):
各位大神,请求帮忙:现在需选型弹簧,其中弹簧的旋绕比,不是很理解,在网上查的时候直说D/d,C<4或者C>14,加工起来不方便,有没有能够具体解释一下弹簧旋绕比的意义!

网友A:
C的选取不能单独决定弹簧的性能曲线,要配合节距和线径才可以。C越小,弹簧越倾向于外径稳定和应力提高,就是难以卷制。c越大,弹簧外径越倾向于失稳。而且同样节距与圈数,c越小,弹簧的应力也越高,越容易被压到残变。

目前我接触到的实例,c从2.5到35都有实际应用。但是如无必要,建议你还是把c选择的中庸点,这样弹簧不会太贵,性能范围也相对自身可压缩范围包络的比较好。

网友:
还有一点,c我说的是中径与线径比值。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的选取不能单独决定弹簧的性能曲线,要配合节距和线径才可以。C越小,弹簧越倾向于外径稳定和应力提高,就 ...

谢谢,我这边的工况是,在10mm的范围弹力的变化为1N,计划用2组弹簧,算出的旋绕比为18。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这边的工况是,在10mm的范围弹力的变化为1N,计划用2组弹簧,算出的旋绕比为18。

公式和依据看一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式和依据看一眼?

K=(G*d^4)/(8*D^3*n),我表达有问题,选定了钢丝直径和螺纹中径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K=(G*d^4)/(8*D^3*n),我表达有问题,选定了钢丝直径和螺纹中径后

对啊那不还有参数呢嘛。

光靠这个公式,你没法知道这个簧压缩极限在哪,压缩量超过多少就变形。你还需要G的经验值。还有你材料的抗拉强度然后根据许用系数来测算极限变形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