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可理解缸,压强与功率

楼主(2015-03-02):
我的理解,缸就是一个恒功率变量器。功率等于活塞推力乘活塞速度,如果缩缸,则速度变快推力变小,总功率不变,如果扩缸——

第二问题,储能器的压强增加一倍,会导致流量也增加一倍,那么增加一倍的压强乘增加一倍的流量,所得功率为原来的四倍,所以压强增加一倍,功率增至原来的四倍。电子上也是这样,电压增一倍,功率增至原来的四倍。 缸速也会增至原来的四倍,因为压强增了一倍,流量增了一倍,同时由于压强增加了一倍,所以缸的截面积就可以砍掉一倍,推力不变,一缩缸,更快,所以压强增一倍,缸速可以增四倍。

网友:
如果从功的方面讲,应该分为动能呢势能。
最近我看了本关于风机的书,当然这里的流体是气体。功是指风机对一定体积的气体做功,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气体对管道壁的静压,一个是气体流动产生的动压。两者随着管道的阻力变化相互转化。静压用于克服阻力。
我觉得液体应该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储能器的压强增加一倍,会导致流量增加多少不一定。应该和特性曲线有关。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但是对于楼主的论点也隐隐的觉得有不正确的地方。

网友(点评):
楼主的论点有没有考虑到的地方,确实不够正确。

网友:
楼主的第二论点太理想化。
贮能器有几种类型,已经从楼主的别的帖子里知道所指贮能器为活塞式贮能器。
想知道的是这个贮能器的具体结构。

网友:
知道贮能器有压降,你觉得你首楼的论点还对吗?

网友:
要贮能器使用时没有压降,你有办法吗?

网友(点评):
压降是你抬杠,这个不用你说,现在只是在做理论分析。

网友(点评):
电池还有压降呢,多少千伏安的输电线路还有压降呢,虽然你只是做了一个五伏的试验,不会引起高压输电线路的压降么?忽略不计了,不要抬杠。

网友:
首楼说“第二问题,储能器的压强增加一倍,会导致流量也增加一倍,那么增加一倍的压强乘增加一倍的流量,所得功率为原来的四倍,所以压强增加一倍,功率增至原来的四倍。电子上也是这样,电压增一倍,功率增至原来的四倍。 缸速也会增至原来的四倍,因为压强增了一倍,流量增了一倍,同时由于压强增加了一倍,所以缸的截面积就可以砍掉一倍,推力不变,一缩缸,更快,所以压强增一倍,缸速可以增四倍。”
现在你承认贮能器有压降,那么贮能器压强增加一倍,流量也增加一倍只可能在起始的一刻才正确,随后压强降,流量跟着降。这个情况你不否认,后面的理论分析不就落空?

网友(点评):
60升储能器,120的缸径,十公分行程,储能器压降只有百分之几(具体你拿缸的截面积乘十公分,和60升比容积,缸行程容积是储能器的百分之多少,氮气压降就是百分之多少)。现做理论分析,略忽这百分之几的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