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公差代号会有小写吗

楼主(2015-03-02):
如图,图纸为某车型制动卡钳,5.05出居然标了小写h8

网友:
基孔制大写,基轴制小写。

网友(点评):
基轴制是轴公差代号小写

网友:
标的挺随意的,最右边1那个尺寸的公差,标了也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点评):
这个倒不是,这个倒角需要的,1的尺寸还是需要的,产线上都要求全检的

网友(点评):
如果没有1的尺寸,圆角倒多大的?

网友(点评):
1这个尺寸所标的公差,已经超过自然公差了

网友:
标错了;另外,直径代号都没有。

网友(点评):
缺少直径代号我还能看明白,标个h8直接把我弄晕了

网友(点评):
要相信自己

网友(点评):
有各位指路,信心那是满满的

网友:
这不是学机械画的的吧,

网友(点评):
某车型制动卡钳,都是大咖画的啊

网友(点评):
确定是大咖?

网友A:
很明确的定义,轴的基本偏差就是小写,孔的就是大写,没有异议的问题

应该是画的时候不小心画错了,直接跟大咖确认一下,如果说让你按轴的h8的公差带去干,你直接扇他脸就行了

网友(点评):
哈哈,此法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明确的定义,轴的基本偏差就是小写,孔的就是大写,没有异议的问题

应该是画的时候不小心画错了,直接 ...

要是别人可能是过盈配合的呢?

网友(点评):
这种标法,要么基孔,要么基轴,否则直接标上下极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别人可能是过盈配合的呢?

跟配合没有关系,标注就不能这么标注,除非这是人家的企业标准,自己有自己一套公差配合

按照他这么标,都找不到基本偏差,如果你说基本偏差是0,那么基本偏差是上偏差还是下偏差?

网友:
孔公差代号不会有小写。

网友:
小声的问一句:那个螺纹孔口倒角为何要标深度1+90°,直接标C1那打印的时候不更省墨水么。。

网友:
有,这个要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