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包时无法包括工程图?

楼主(2015-03-02):
请教:
为什么打包不能选中工程图?

一个模型和关联的工程图,当我打包时,即使把包过工程图的选项勾选,工程图却无法跟着模型一起打包。

补充内容 (2015-3-5 19:09):
问题已经解决,在13楼。谢谢社友的热心帮助。

网友A:
会不会是LZ画图中改过文件名或是修改过保存的位置?试着用SolidWorks打开——点选工程图——下方有个“参考”——重新关联下零件图和工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LZ画图中改过文件名或是修改过保存的位置?试着用SolidWorks打开——点选工程图——下方有个“参考 ...

谢谢您,不存在改名或修改文件位置的问题。
您叫我的点击参考指的是这个模型的外部参考,我刚看了,没有问题。
急死了,真不知道是什么原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不存在改名或修改文件位置的问题。
您叫我的点击参考指的是这个模型的外部参考,我刚看了,没有 ...

帮助文件已经写的明明白白,而且你的打包对话框里的列表,根本没有工程图,就已经说明你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助文件已经写的明明白白,而且你的打包对话框里的列表,根本没有工程图,就已经说明你的问题了。

 ...

谢谢前辈,我的工程图和模型在同一个文件夹中。在搜索路径中也已经设置了。打包还是不出现工程图。

网友B:
箭头所指之处,是你的打包对话框中的列表,其中没有工程图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箭头所指之处,是你的打包对话框中的列表,其中没有工程图的信息

对啊,我就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
我的文件中明明有工程图,您看我5楼贴出的图片。

网友:
我都用迈迪打包

网友:
学习了!

网友(点评):
请问学到什么了?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解决,你能否教我?

网友C:
楼主 ,我试了一下,可以打包工程图的啊!  但是具体你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不好意思哈!  楼主你再画个图试一下, 工程图可以打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试了一下,可以打包工程图的啊!  但是具体你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不好意思哈!  楼主你再画 ...

谢谢,我的问题是一个模型和关联的工程图,当我打包时,即使把包过工程图的选项勾选,工程图却无法跟着模型一起打包。

楼主:
谢谢各位社友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是版本问题。之前用的sw2015 sp1.1,刚才升级到sw2015 sp2,就可以打包了。

网友(2015-04-21):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