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装式、外装式、内流式、外流式机械密封的关系。

楼主(2015-03-02):
关于内装式、外装式、内流式、外流式机械密封的关系,看了一点资料,对内装式、外装式,内流式、外流式机封都能理解。但有一点我始终没弄明白。就我个人目前所查资料看,内装式机封一般都是内流,外装式机封一般都是外流。我的疑惑在于外装式机封有没有内流的可能?内装式有没有外流的可能??如果有,在什么情况下形成?查了半天一点头绪都没有,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内装和外装应该是按安装的相对位置分类,内流外流应该是按流体与机封的相对位置分类, 没有必要混合吧。
-再说,我好像感觉一般内装应该是外流,外装应该是内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