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力系平衡问题

楼主(2015-03-02):
本菜鸟遇到一个书上的习题,如图。请教力矩方程ΣMA(F)=0式中, 20×2.1怎么理解?力矩为矢量(大小,方向).而20KNRD不在同一方向上(一个X,一个Y),为什么可以合成运算?谢谢

@动静之机

网友:
  和设定方向相反为负。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我意思是RD是X轴上的力 20KN是Y轴上的力,他们合成是一个效果吗?

网友(点评):
力和力矩的概念先搞明白,力矩是围绕点转圈,力是对点做直线。

网友:
力矩平衡,不是力平衡。

网友(点评):
大侠讲的对,也查了力矩定义。但就是很难理解两个相互垂直的力怎么能通过简单的加减合成力矩呢,两个平行的力可以合成,而垂直的力乘以力臂通过加减就是合力矩吗?方向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力矩,看得是旋向,不是方向。力,看得是方向和作用点,不是旋向。力矩可以任意平移而没有额外作用。力平移可能会导致新力矩的产生。大侠应当重新温习定义,而不是质疑例题。

网友(点评):
力矩是角动量对时间的导数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点评):
你不明白的是这句话的哪个地方?

网友:
力矩方程ΣMA(F)=0,是所有的力对A点的力矩,20×2.1是力20KN对A点的矩。还是先看看书本吧,理论力学里面说得很清楚,估计你基本的定义都不太清楚....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首先要理解这个平衡方程的来处,这个是平面任意力系的平衡方程,那个力矩方程不是说合成的结果,实际上是由力的平移定理来的,实际上相当于附加的力矩的和要等于0,所以才有那个力矩平衡方程的

网友:
好好理解一下书里面说的意思应该就懂怎么回事了

网友:
力矩方向规定顺时针为负,逆时针为正,因为支架处于平衡状态,所以合力矩为零。楼主现在大二吧,工程力学,结构力学是以后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的基础哦

网友(点评):
惭愧,惭愧。我毕业好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