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图形求助

楼主(2015-03-02):
这是三张图,想求教一下各位同仁的画法,谢谢!
最好能附有图形及设计树的详细内容,谢谢!

网友:
非常不清晰。再说这个有必要画那么细么,能形象说明结构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不清楚,可以清晰点吗

楼主:
重新发一下

网友A:
压根没看懂,
第一,左半部分的技术要求是针对图1说的还是图2说的;
第二,图1与图2什么关系
第三,右半部分的技术要求是针对图2(实际使用)说的吗,二者有什么关系吗
第四,左边的图2 与右边的图2(实际使用)有什么关系
第五,楼主想要干吗呢

网友B:
不明白;是不是在一块板上面绕N多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是不是在一块板上面绕N多丝?

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根没看懂,
第一,左半部分的技术要求是针对图1说的还是图2说的;
第二,图1与图2什么关系

就是3张图,问一下大家是怎么画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

是啊,在一块板上绕丝,不知道用什么命令画

网友(2015-04-13):
缠绕丝用螺旋扫描画啊

网友:
看不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