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螺纹规怎么控制螺纹质量?

楼主(2015-03-02):
螺纹很简单,M16外螺纹,螺纹不长,数控车加工的

客户本身的螺纹规精度不是常见的6g 6h之类,好像是台湾还是日本的精度要求

用6g螺纹规做出来的产品,有部分不能通过客户的螺纹规检验

而我又无法买得到那个螺纹规,客户又不太愿意经常借出。

那,我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能控制这个螺纹的质量能符合客户的要求呢?

网友A:
自己做一个螺纹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螺纹规。

求教,怎么做?

车螺纹我就会

螺纹规还真没做过。而且怎么保证车出来的螺纹规跟客户那个一样?

谢谢!!

网友(点评):
标准的螺纹规有卖的,你在淘宝搜。

网友B:
螺纹规有国标的,而且有厂家制作的,你可以提高一点公差
其他去问度娘吧

网友C:
按客户螺纹规中径、大径参数定制一个
车可车不出来,螺纹规需要螺纹磨床磨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规有国标的,而且有厂家制作的,你可以提高一点公差
其他去问度娘吧

就要一套而已,应该没人肯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要一套而已,应该没人肯做啊

多花点钱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客户螺纹规中径、大径参数定制一个
车可车不出来,螺纹规需要螺纹磨床磨出来的

螺纹规如何测量大径中径??

是检测通规吗?还是止规

网友:
先借客户的螺纹规,然后自己车外螺纹。车一个与螺纹规几乎没有左右间隙,再按这个车内螺纹,几乎没有间隙。然后找一些以前车好的螺纹,按螺纹规和内螺纹检测
就是配车配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纹规如何测量大径中径??

是检测通规吗?还是止规

你要什么样的螺纹规格,我帮你做

补充内容 (2015-3-2 20:11):
我的QQ,455090392

网友:
批量不大可以用三针测量中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纹规如何测量大径中径??

是检测通规吗?还是止规

最好是和客户沟通取得他们螺纹环规中径、大径参数。
实在弄不到只好用比长仪采用三针法测出,前提是你们厂有这个测量仪器。
小量的定制也会接受,以前我们跟印度客户加工一种产品上有UN螺纹,按标准算的螺纹规中径和他们不一样(后来才知道他们用的是IS标准),就测量他们用的螺纹规定制的。

网友:
问客户螺纹规在哪里能买到,或者让客户提供螺纹规的参数,自己订做

网友:
借来用一下,侧两个极限值,然后把这两个极限值下的螺纹外径记录下来。下次车的时候外径控制在两个极限值中间。前提是,牙顶必须经过修光刃刀片的精光。

网友D:
你是内螺纹还是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内螺纹还是外?

外螺纹

缺环规

网友:
数量不多就用三针测量中径,百分尺测外径!或者用螺纹千分尺直接测!

网友:
螺纹千分尺搞定,确定好螺距,0-25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