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中的旋转剖视图

楼主(2015-03-02):
问题:此图中的B-B旋转剖视图对不对,(有么有这种剖切的方法,以前见过的都是角度在90~180之间的,没见过这种小于90°的情况)?

网友A:
突然想起李商隐的那首诗,无题

网友:
楼主,不要调皮了,你就放了那张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起李商隐的那首诗,无题

不好意思

网友:
是对的 跟角度没什么关系吧 直接画出来就好了 中心线上部分画 起始B到中心B 下半部分画中心B到终点B 行家一看就明白

网友B:
可以是可以,就是这图看起来怪怪的,那两个直径差不多的圆,我可以认为是倒角么,如果是倒角的话,那局部剖部分就不应该画出倒角了。还有,楼主你那个局部剖,中间大孔应该是没有材料的,不应该有波浪线。

网友:
这是局部剖  很常见的............

网友:
可以,没说一定要大于90度啊

网友:
任何角度的都有的,只要你需要这种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就是这图看起来怪怪的,那两个直径差不多的圆,我可以认为是倒角么,如果是倒角的话,那局部剖 ...

是的,是我学艺不精,中间的是应该没有波浪线,不过您说的倒角是怎么回事?此图中没有倒角啊。